电脑电源红色 5v 电压,接负载2.1v,请帮忙告诉我是那个东东坏了

楼主(2018-03-17):
电脑电源红色 5v 电压,单独接负载2.0v,请帮忙告诉我是什么坏了肖特二极管换新的了,电容都换了.空载5v正常3.3v空载都正常带灯泡电压只有2v左右.12v带负载正常。求各位大师傅帮忙

网友: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是新手的问题?要是变压器短路12v应该缺压,为什么5v加负载会降低一办还多?

网友A:
5v接负载掉压的同时12v和3.3v正常吗?

网友:
灯泡功率多大的,要是接负载5v掉压的话,最好找个废硬盘之类的接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接负载掉压的同时12v和3.3v正常吗?

谢谢!今天修了一会12带灯泡正常,5v加载时没有量12v,5v空载正常。带灯泡变成3.3v。3.3v带负载偏低一些

网友:
12v加载,5v正常,5v加载变3.3v,3.3v加载变成2.2v,各部分电压空载量都正常,

网友:
12v加载的时候,5v正常,那12V电压也正常?

网友B:
ATX电源不要单独一路带载测电压,最好接光驱或硬盘,然后测各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不要单独一路带载测电压,最好接光驱或硬盘,然后测各路电压。

谢谢回复,修好了,是保护块坏了。在网上买两个新的WT7518D都是坏的.从新买WT7518D换上修好了,图纸没有图片参考下例图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4433-1-1.html

网友C:
估计是芯片的过流保护电路该保护而没有保护,一直有输出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芯片的过流保护电路该保护而没有保护,一直有输出引起的

谢谢回复.现在网络购买的件别图便宜,买来坏的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E:
我也是经常在网上买配件,也买到过不少次品,也有些质量要比当地店里的质量要好,这方面也得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经常在网上买配件,也买到过不少次品,也有些质量要比当地店里的质量要好,这方面也得积累经验。

谢谢·回复,集成块很难分辨,买时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现在网络购买的件别图便宜,买来坏的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修.

不着急!慢慢积累经验,别老想着修好它修好它,反而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