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裂的电容,怎么替换,不知用多大替换 ,usb 5v 滤波 ...
炸裂的电容,怎么替换,不知用多大替换 ,usb 5v 滤波的的

楼主(2018-03-17):
炸裂的电容,怎么替换,不知用多大替换 ,usb 5v 滤波

网友:
这个随便换吧,只要是高于5V就行吧,6。3V,12V随便吧。

网友:
这个找个料板同位置的就可以了。

网友:
高于5V就好了。其他无所谓了吧。。。。

网友:
最好用耐压16v的电容,容量不小于原电容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是什么问题?难道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耐压稍高,容量相差不大的电容就行,当然最好是容量相同的。电容耐压一般是6.3V、12V、16V的选这几个都可以,电容越大那么体积就越大你就越难放到板子上,这需要注意。
我也是新手,讲的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是啊,不要小现在的高一点就行了,这个简单,你按楼下的就行

网友:
这个随便换吧,常用的6.3V,12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