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黄色元件 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 能用什么代换吗?

楼主(2018-03-17):
这个黄色元件 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 能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A:
CPU偏边啊,当然是滤波,使直流电压更平滑。

网友:
是贴片钽电容    想知道具体作用  能用什么代换 不装或直连可以不?!

网友:
联想YOGA 2 Pro  电池旁边的烧了 导致周边电容短路  插电流表直接0.26电流 不触发 不加电  把这个去了 周边元件不短  电流能上到0.5以上 想问下 这个元件 能用什么代换 或 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偏边啊,当然是滤波,使直流电压更平滑。

能用什么代换? 或 不装可以不?

网友B:
过滤杯   电压 不行换 坏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滤杯   电压 不行换 坏的比较少

料板上没相同的 能用什么代换? 普通电容肯定不行吧?!

网友:
钽电容 代换 贴片电容了 问题解决 不知道 能用的长久不···

网友:
钽电容,最好用原型号,MLCC测量纹波

网友C:
你是个小房子 可以推到 用木头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个小房子 可以推到 用木头代替

潜水的专业点 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