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14年进水二修曲折维修

楼主(2018-03-17):
机器:苹果A1466    14年
故障: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瞬间灭。拆机发现单电池可以开机;不接小板排线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
发帖理由:申请精华贴

拆机,主板图:

板号:820-3437-B
拆机检测单电池可以开机,判断公共点后级电路基本没问题。
开始维修:
                故障一:公共点  PPBUS_G3H    20V

观察主板有腐蚀痕迹,此机进过液体,打开图纸,接电源适配器,查公共点电压20V,这个不正常。图纸上标的为8.6V,通常此处电压为8.4V左右。看图纸,电感L7130    PPBUS_G3H  由典型的PWM电路输出。充电芯片ISL6259控制复合管Q7130的导通截止。直接更换Q7130

更换Q7130之后,L7130处电压为1V左右。

                故障二:L7130处电压为1V左右,还是有问题,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 ,查ISL6269中文引脚定义,饼哥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393-1-1.html,对照图纸

芯片 19  20  脚 5V电压没有,12 脚   3.4V,   13 、11 、10 脚   3.3V,    4 脚   3.3V,     3脚   3.6V ,     2脚  15V    由可调稳压电源过来
追查  PP5V1_CHGR_VDD来源,U7190主板上没有,是芯片ISL6259自主产生的线性电压PP5V1_CHGR_VDD通过电阻R7101来给芯片20脚PP5V1_CHGR_VDDP供电

更换芯片ISL6259,PP5V1_CHGR_VDDP电压5V出来了。然而死活不出PPBUS_G3H电压。摘了Q7130后焊盘打值,发现复合管上管控制级过孔后到芯片ISL6259  24脚断线,一坨锡上去搞定,继续打值发现R7122和芯片27脚之间断线

补好线后如下图:

到此,L7130终于有8.4V左右电压了。喝口水,心里美滋滋,XXX大洋……可以装机收钱了,接上电池插上电源,白苹果,关机,开始装机。

如果你以为这就OK了……装机,按开关键木有反应,我了个去,OH,NO ,拆开后盖,断开电池、适配器打值发现, PP3V42_G3H对地二极体值为0,拿掉小板排线,PP3V42_G3H不短。换小板,还是短。奇怪有没有?最后发现扣上主板这端排线就短,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这边,扣上排线烧鸡

最后来张亮机图:

之前看过腾讯出的尸兄,时隔好几年,看到斗罗大陆漫画版,个人觉得很好看,也期待腾讯快速更新。有看过小说版斗罗大陆的朋友可以看看漫画版!!!

祝大家生意兴隆,狗年旺旺旺!!!

 会员11668082元2023-8-25 19:28
 会员1965232元2023-1-8 15:29
 会员11053942元2022-11-16 16:17

网友A:
楼主好手艺,谢谢分享,苹果的笔记本没有搞过,进水机故障还是很多的。

网友B:
不说技术含量  单单这个排版 足矣秒精  明天补分 没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说技术含量  单单这个排版 足矣秒精  明天补分 没分了

个人技术有待提高,感谢大神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谢谢分享,苹果的笔记本没有搞过,进水机故障还是很多的。

接到机子就搞搞,疑难杂症可以上论坛发帖求助

网友:
现在精华的帖子都要花钱才能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技术有待提高,感谢大神鼓励

我不是大神  我不会修笔记本  其实你这贴我看不懂 只是排版太美了    过来凑热闹

网友:
好久没看精华帖了  要付费阅读啊!  苹果修的少  来取取经

网友:
苹果比较厚道的就是有图纸和点位图,不像华硕那么恶心

网友:
故障: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瞬间灭。拆机发现单电池可以开机;不接小板排线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
发帖理由:申请精华贴

拆机,主板图:

网友:
楼主好技术,谢谢分享,排版精妙

网友:
技术牛太太。也比较细心。学习了 。。。。。。。。。。。。。。。。。。

网友:
谢谢分享,苹果的笔记本没有搞过,进水机故障还是很多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

网友:
楼主好手艺,谢谢分享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网友:
帖子都看不全,不知道楼主写的什么,好想还需要付费。。。。。。。。。。

网友:
USb小板电容短路吧,。。。。。。。。。。。。。。。。。。。。

网友:
可以    我给你加分去

网友:
现在好多帖子看不了啊    都要钱啊

网友D:
苹果机器搞得少,加分了,分析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机器搞得少,加分了,分析得很好。。。

谢谢   兄弟你是没有在论坛认证吗?迅维学员   的权限更高...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

网友:
楼主好手艺,苹果的笔记本二修机都搞定了没技术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这苹果修的步步到位,学习了,希望以后更多的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起来确实有点难度,我手里还有两台待修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帖子都变成啦付费观看呀,想看看都不行啦

网友:
这么厉害的! 能修好很不错的- -  我还在学习我挺菜的

网友E:
其实苹果笔记本,并不是那么难,最主要是,还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根据上电时序,一般供电方面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怕就怕华硕笔记本,没有图纸,完全靠蒙,之能看看芯片,型号,查下脚位定义,来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苹果笔记本,并不是那么难,最主要是,还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根据上电时序,一般供电方面的问题,还 ...

是这个理,苹果的配件较昂贵,备件需要较多  华硕无图纸无厘头

网友:
苹果机器真不难修的  有图有点图  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