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E565奇异不正常开机故障

楼主(2018-03-17):
秒杀联想E565奇异不正常开机故障

联想E565板号 NM-A631 REV:1.0
故障现象:
一:单用适配器能开机,能进PE系统;
二:单电池开机,电源灯亮,屏幕不亮;
:适配器电源同时插上能开机点亮进PE系统;
四:装上硬盘适配器也不能开机,(硬盘确定是好的)现象是开机后几秒掉电,屏幕不显示。
故障分析与判断:
根据这些现象判断+5VALW+5VS电源可能有问题,这些故障很可能是一个故障源造成的多个现象,判断故障依据现象故障现象第四条。

第一步:单上电池,开机万用表测试PL202电感+5VALW输出电压如下图
问题看到了,电池不能开机因为+5VALW只有3,58V
第二步:装上硬盘用适配器开机测试PL202输出端波形如下图

借用原理图说明一下,这个板号没找到原理图。
装硬盘不开机的原因也找到了,+5VALW波形上升异常,幅度不够,带动负载的能力不够导致的不开机。
故障处理:
首先在PL202输出端并联电容无效,直接更换PU202故障解决。
总结:PU202性能不良导致+5VALW电不正常。对应先前的判断,这些故障就是+5VALW不正常一个原因导致的多个故障现象。

看帖是缘分,加分是美德!感谢大家阅览!
希望对你的维修有参考价值!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原理分析与维修贴了,掌握了原理才能举一返三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清楚,避免以后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电脑出故障,特来学习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呀,不错,学习了,一般的话加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先想到是5V,多数人会先想到是保隔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思路独到 不错 有时候修机还是不能按死套路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可以!      思路清晰!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A:
楼主 能告诉下为什么能想到+5VALW或+5VS电源吗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高手都在群里了经常来论坛学习能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先从理论着手,并且维修过程能检测到电源波形不好,所以,以此推,我们加焊桥就修好的机子,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加焊后,桥接触更良好了,所需供电少了,对供电要求不高了。自然能正常工作。还有很多内存条接触不良,也以为内存槽有问题,但修过很多G41机子,换桥后,内存条自然不用经常插了,因为这一路一处多接触点,对另一处的要求就低了。

网友:
这个理论思路有两个条件可推,第一,用电池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出在电源供电的可能性大,第二,电源是什么供电有问题呢,加硬盘后不正常,硬盘供电有5V电压,所以定位到5V

网友:
我上次有接过台进水机,待机背面3v,5v自举电容猫掉,换掉开机待机大3v待机才0.7v,发现旁边PQ201应该控制开启的,测到5脚电压会跳,跑电路连到PD2,但PD2另一端是19v,没图纸只好取掉PQ201,开机完美亮机。装机给客户,隔天送过来说
一:单用适配器能开机,能进PE系统;

二:单电池开机,电源灯亮,屏幕不亮;

三:适配器电源同时插上能开机点亮进PE系统;

四:装上硬盘适配器也不能开机,(硬盘确定是好的)现象是开机后几秒掉电,屏幕不显示
总之就是楼主所说的故障,后测试发现当开机不显示的时候5v超烫,以为芯片问题换掉测机正常,为确保稳定先放一边,下午再测故障依旧。没图纸修得太揪心,当用示波器上场发现5v超烫的时候电压一直来回跳,测到自举电容波形也是乱七八糟,后仔细发现导线过大园白漆穿孔到背面芯片,刮白漆才发现有断线,补焊锡测试几天无OK。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认SSD 不认机械盘 后来也是5V 带不起来

网友:
接了硬盘开不起的话信号线没有短路的话多数是5V带不起

网友:
是待机芯片问题吧,这种故障没有波波,就只能用代换法修

网友:
最怕这种     老司机

网友:
这个万用表很牛逼的说。多少钱?

网友:
LZ,的装备好好 ,.万用表好高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告诉下为什么能想到+5VALW或+5VS电源吗
修好了怎么想的都对,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些都是基本必查的供电点啊。你说为什么要想到它呢,因为你是修电脑的必须要去查这些呀。

网友:
现在难搞的就不修了

网友:
看看 学习下老司机

网友:
好几天没上论坛了, 现在看帖子都要付费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能秒杀的,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楼主分享赞一个。。

网友:
是电容造成的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避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
这要是我们没经验的小白遇到了,那岂不是只有换桥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思路很清晰 一下找到故障源 点赞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厉害啊,大神修机就是牛!

网友:
现在要看贴纸都要收费啦?搞得好无趣啦!!!

网友:
楼主机器修的6啊 这个故障看着头就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 过

网友:
又被你捡到了,下次直接搞秒杀。

网友:
看主板像进过水的机器,进水的机器有些故障确实很奇葩

网友:
现在怎么这么多付费才能看的帖子呀,好奇怪

网友:
非常不错的思路!要是我能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思录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这样的帖子多多的好

网友:
一般不会先想到是5V,大多数人会先想到是保隔的地方,楼主思路很清晰呀,基本没走弯路

网友:
现在看帖子都得花钱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电池不能开机因为+5VALW只有3,58V

网友:
楼主厉害了,谢谢分享,最近电脑出故障,特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