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启天电脑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8-03-18):
bios密码不知道啥时间设置的,扣电池也没用,看了那个跳线好像有两个不知道怎么弄,主板是联想IH61M,开机滴滴两声,实在是小白,求该怎么办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
放电  重做系统 不行刷BIOS  大招放完了 可能就好了

网友:
台式机可能是放电时间不购长,你是不是擦电源放电来着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时间要久一点放电    PE不行也是解压完不行的

网友:
winpe现在也可以解,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把原本硬盘拆出来,用其他电脑进PE进行系统还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现在这个台式机还是可以引导的。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你刷BIOS啊,这个联想的电脑一般都有这个玩意儿的,拿编程器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