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不认电池

楼主(2018-03-18):
今天收到一个苹果a1398  ,插上原装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认,测电池有10v以上的电压,scl  有波形,sda也有波形,,sys脚波形也被拉低,求师傅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学习了.不错

coa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我前俩天修的1278也是 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检查 电池的信号 正常吗 ,查看EC 和 6259

网友:
看看sys那路有没有ESD或TVS防静电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要先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EC 问题,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先换电池,如果换了电池还不正常,再查被拉低的那路

网友:
重启了好多次电池能认到了,可是显示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0%   scl波形有了变化, 一开始有波形但不是一连串的,现在是一连串的波形,认到电池,却不充电,

网友:
电池 换过的了,  我好多 电池坏的 ,可以换

网友:
换电池  然后 静电管然后EC 就这样 搞就行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定了一块,插上不认,看充电保护板修过,我再定一个再确认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充电芯片怀了,楼主有换过吗

网友:
楼主电池换了吗  苹果的冲放电路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查EC和EC周边的电阻电路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错

你到底学习啥了你告诉我,成天到晚都在学习

网友:
还是换个电池再查电路吧,有时候有电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苹果不认电池的 不认电池看看电池的时钟数据跟ec有没有断线,可以进系统看看是ec检测不到电池还是不充电?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去查吧 没人会帮你的

网友:
回复大家,我定了第二块电池装上就好了,又一次被无良商家坑了,绕了很大的弯路,就是电池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看看检测信号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