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n480故障不过显卡,电流在0.9-1.1摆

楼主(2018-03-18):
学习维修纯小白,自己修,望大神指路,勿喷,维修过程持续。
显卡

网友:
更换显卡供电MOS管。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fengqiang2011,看过论坛的帖子,也说是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网友:
这机重植下显卡一般都能好,显卡打了胶的

网友:
取下来重置一下啊 嫌麻烦了话 就加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