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P双显卡切换如何改独显,请大神帮忙指点。

楼主(2018-03-18):
故障机型:Y560P   双显卡切换

故障板号:DAKL3AMB8G1

故障现象:显卡故障,时不时不显示,温度高,花屏。

               看到论坛上有大师改过这款机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026-1-1.html但是板号不一样,有些差异,所以请指教一下,谢谢。附上此款机器图纸,请教师傅,不胜感激。

y560 DAKL3AMB8G1 MB.pdf

网友A:
显卡供电断开,再强制拉高DGPU_SELECT#信号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断开,再强制拉高DGPU_SELECT#信号看看行不行

谢谢,我尝试一下,我看他们改单显卡的机器都是没有U65  U66切换芯片的,我这机器有切换芯片,集显供电都是做出来了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