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远距离监控安装方案

楼主(2018-03-18):
    各位安防方面的前辈,谁能指导下小弟长距离(高速公路)上面的安装方案(用到什么设备,中间的技术难题,注意事项),之前自己也做过一些监控,不过还没做过超远距离的监控,估计用普通的设备是不能达到要求的,晚辈真心求教,谢谢了!!!

网友A:
要么用光纤收发机,要么用网桥,两个都可以的呀,

网友B:
现在高速上用网桥的多些,光纤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光纤收发机,要么用网桥,两个都可以的呀,

网桥都是3至5公里的,要达到这个距离那得桥接多少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速上用网桥的多些,光纤也行

网桥倒是可以,不过要达到这种距离那得多少个网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桥都是3至5公里的,要达到这个距离那得桥接多少个啊!

那就只有光缆啦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光纤收发机,或者用网桥,推荐前者

网友:
用光纤比较好,光纤经济些,就接发器贵。总得来说光纤稳定。

网友:
用光纤吧  现在收发器什么的都已经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