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 无振铃 返回键失灵 振铃调节边键失灵

楼主(2018-03-18):
苹果7P 无振铃 返回键失灵 振铃调节边键失灵,这台机器应该是摔得因为FL4119(底部麦克风传输)和 FL4101(基带到天线GP01)摔没了,连线后振铃调节边键好使几下又失灵了,J3801一组电压也没有这个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
铃调节边键好使几下又失灵了,J3801一组电压也没有这个是

网友:
换排线试试,没准是排线的问题,也可能是按键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摔了哪里虚焊了,仔细查查,或者加焊下,

网友A:
说不定奇迹就会发生了哦,反正我是一吹二洗三加焊,没准就能把钱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奇迹就会发生了哦,反正我是一吹二洗三加焊,没准就能把钱赚,呵呵

要是没有奇迹就尴尬了

网友:
要是没有奇迹就尴尬了  还是看看图纸吧

网友:
摔了肯定是断线了才会不能用 不然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个人因未买体视镜,处理带胶的芯片没有信心,焊盘刮的时候容易把阻焊层刮伤,芯片除胶问题不大。

网友:
厉害了 这样的技术非一朝一日练出来的

网友:
A10 CPU 摔了容易脱焊的.........

网友:
到时候用到电路了。。。。。。。

网友:
牛逼牛逼,楼主的思路真清晰,真的学习了

网友:
没准是排线的问题,也可能是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