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18):
机型:联想Y470故障:不触发
板号:LA-6881P
待机正常,不触发,拆机后测开机键跳变正常。目测机器无明显维修痕迹,但是比较脏。
这个板子上小元件都没有丝印号,懒得查图了,三板斧耍起来先刷bios,无效;加焊了一下桥,亮机了,然后装机,装起来又不亮了
以为是桥坏了,换了一个亮了,装起来又不亮了
沉下心来,慢慢搞,发现前面忽略了的一个细节,小电池是没电的,换个新的,装上去电压就被拉低成0V左右了......
嗯,先对照图纸查查这块,然后,就发现了端倪......

就是图中这个+RTCVCC电压被拉低,对照图纸看,没几个相关原件,但这个板子电容电阻都没标元件号,只好一点一点的跑了......
然后,发现就在桥背面的这个电容腐蚀漏电了,就是镊子尖指着的这个,对照图纸,应该不是C183就是C182,在放大镜下看还是能看到腐蚀痕迹的,但直接目测,确实不是很容易发现。之前加焊和换桥都是这个电容受热之后暂时恢复正常了,但等一会就原形毕露了。

至于腐蚀的原因,应该就是机器太脏造成的,在这贴纸下面发现过小虫子的尸体

好了,总结经验教训:不着急,沉下心,细细观察之后再动手,越急越容易走弯路。

网友A:
码字传图不易,欢迎大家给加分啊

H55

网友:
楼主细心,这小细节都能发现!!!!!!小强送财

网友:
只能说细节决定成败吧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一拆三波的,加分了。顶你个肺

网友C:
z这是进水 了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眼睛不错啊,胆大心要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字传图不易,欢迎大家给加分啊

geini给你 加几分。。。。。。。。。。。。。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z这是进水 了吗?

可能是小虫子在那里上厕所了,然后时间长了,那个电容腐蚀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眼睛不错啊,胆大心要细。

测到哪里,用放大镜才看到,之前其实也观察那些地方了,但是没看出毛病,遗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一拆三波的,加分了。顶你个肺

就是,搞得把桥都换了一个,还好不是打黑胶的,要不更麻烦了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台加热能触发的机子,后来也是发现一个电容漏电。看来加热能正常的大部分都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一看你那南桥都焊过,

网友:
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还好不是南桥,要不就要搞大了。RTCVCC基本电容坏得多

网友:
修板有时也要心细,拿到主板好好瞅瞅,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E:
那个小电容是什么电容 图纸上找到了吗 直接拆掉了吗  还是又换上了个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不加电的,焊了一下南桥可以加电了,但是不亮,独显电压不出就放弃了。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仔细目检还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时候绕了一圈还是通过目检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好修的顺利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小电容是什么电容 图纸上找到了吗 直接拆掉了吗  还是又换上了个

RTC VCC 电容,拆了也无大碍,为完美最好换上。RTC vcc电容漏电的修过几个,故障非常奇葩,修好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F:
楼主·非常心细,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非常心细,捡钱了。。。。。。。。。。。。。。。。

这钱捡的真不容易啊,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学习了   只是没钱看不了全部,还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维修也要心细的  有的小蕊片不细心难发现的

网友:
户说后续还有几十块,一想一定要修好

网友:
为是桥坏了,换了一个亮了,装起来又不亮

网友:
为是桥坏了,换了一个亮了,装起来又不亮ghjkl

网友:
拆机后测开机键跳变正常。目测机器无明拆机后测开机键跳变正常。目测机器无明

网友:
拆机后测开机键跳变正常。目测机器无明

网友:
只能说细节决定成败吧        机器修的一拆三波的,加分了。顶你个肺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还有着样的呀,看发的帖子还要给钱吗?

网友:
有点搞不明白了,我感觉应该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修板胆大心细,小问题一般不是问题!

网友:
为何打个码啊!是小电容漏电造成SMOS漏电吗?

网友:
楼主细心,这小细节都能发现......................

网友:
码字传图不易,欢迎大家给加分啊

网友:
没有按部就班的来修,上来就三板斧,不够保守啊?太急于求成了。

网友:
默默为你点赞。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观察的还是不够仔细。

网友:
待机正常但不触发先测开机按键是否正常,如果不行,再测35V供电是否正常,或者刷个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