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暗屏

楼主(2018-03-18):
联想  z40-70 机器开机暗屏  替换屏幕和屏线故障 依旧,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的分享一下 版号 NM-A273

网友:
有相关资料的给一下 查一下屏幕排线接口附近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有没有背光供电以及背光开启啊。供电一般会比较粗且外接电容滤波。这还用图纸。你是新来的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 就找屏接口 暗屏就那么几个信号 好修

网友:
发给你。。。。。。。。。。。 联想Z50-70 G40-70

网友: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坐等回复,希望能给上bios和图纸

网友:
有朋友知道的吗 ,还是暗屏中  一点思路都没有第20脚没有供电,+3VS没有电压  这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啊 ?

网友:
测一下屏幕的EN 和 ADJ 通常都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复了  14脚开启电压没有出来,查看通往EC了 ,干脆把14脚和22、23脚连在一起,机器瞬间亮机了,

网友:
还有edp 信号 你说暗屏是无背光吧

网友:
已经修复了,屏幕开启电压没有,14脚开启没有电压,偷懒和21、22连接一起,亮机,但是每次开机都会闪屏一下,

网友:
最好就是先查条件 看看供电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又学了一招.赞个!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主,刚好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EN  PMW  2个3v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