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维修一例,非显卡和屏故障!

楼主(2018-03-18):
K55VD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维修一例,非显卡和屏故障!

次机器开机正常电流跳变,外接正常显示,进系统正常, 单独测屏没问题,屏线完好无损。 剩下的就只有主板了。
测,屏供电0.7V  不正常。 看图:

Q4602  4# 控制脚 电压1.3V  明显不对,看图纸可以知道控制脚是 12V 电压经过排阻 上拉过来的。
还受控于Q4601。 研究了下Q4601 得出的结果是可以直接移除。移除后开机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

网友:
Q4601是个什么,脚位看不清,下次放大点再发

网友:
屏供电坏的很少呀!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坏了,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