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想5S求助

楼主(2018-03-18):
早上接一华为畅想5S,故障是不充电,年前在别处换过尾插,插上接触不良,报价换尾插。拆机后发现,尾插5个只有接地和5V在,中间3个焊点掉落。重新换一个尾插,插电瞬间短路,烧了背面一个管子,看不出是什么了,请有板子的帮忙看看

网友A:
拆掉就行了,拆掉在看还短不短,不短路,尾插中间无所谓,两边一个有地,另外一头有阻止或者插入数据线有电压就可以

网友B:
烧掉的好像是一个黑色的二极管,废板上面搬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过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行了,拆掉在看还短不短,不短路,尾插中间无所谓,两边一个有地,另外一头有阻止或者插入数据线有电 ...

拆掉后不短路了,下面两个小的电阻通了,不知道就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好像是一个黑色的二极管,废板上面搬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过来可以用

最可悲的是,我没有差不多的,还有下面的两个小电阻,也通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没法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可悲的是,我没有差不多的,还有下面的两个小电阻,也通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没法换。

这个万年表量量看是不是有一端接尾插5V充电,有一端接上一点的电容,这个电容正常是一端5V一端接地的,是的话可以短接这个二极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万年表量量看是不是有一端接尾插5V充电,有一端接上一点的电容,这个电容正常是一端5V一端接地的,是 ...

小电阻没有接5V,应该是接的中间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