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dge e545 只能用USB3.0设备求助

楼主(2018-03-18):
如题,板号LA-8127P,AMD芯片组,独显这台机器进水烧掉待机芯片,修好以后开机我记得插鼠标用过,交给客户之后反应插鼠标没用,3.0和2.0口都无效。现在重做系统WIN7WIN10  32位64位都试过,官网重装3.0驱动,鲁大师,驱动精灵等等都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我的系统U盘(USB3.0的)插左边三个USB3.0接口都可以用,其余2.0的设备插哪个口都是无效的,系统也不提示插入设备,百思不得其解,正在刷BIOS,求助各位大师

更新:BIOS已经刷过,无效。

网友A:
USB在PE可以用吗?USB供电正常?

网友B:
2.0的是不是小板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在PE可以用吗?USB供电正常?

也不可以,BIOS都不识别USB2.0 的U盘,3.0的可以供电正常5.02V,2.0口打值150欧正常

网友C:
查线路吧,进水的板子看那里腐蚀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的是不是小板转过来的

是的,但是供电正常,打值正常,刚刷了BIOS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线路吧,进水的板子看那里腐蚀了没

只是待机芯片的位置进了一点点,换好了仔细看了没有异常,其余地方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BIOS刷新也没用吗!!!!!!!!!!!!!!!!!!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