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a1312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8-03-18):
今天接到一台a1312一体机,要装双系统,光驱插上区什么都分好了,但是到装的那步光驱不动了,选择win7安装盘,就卡住不动了,用win8的盘到能识别到,但是是UEFI模式的,无法安装,请问那位经验老手给指点指点怎么解决。感谢(光驱,U盘,光盘都是好的)

网友:
把  机械硬盘给卸掉在装

网友:
老式机器没有固态,软件方面都试过的不行

网友:
可以实现吗!!!!!!!!!!!!!!!!

网友:
老式机器没有固态,只有换了固态好试啊。感谢分享

网友:
老机了,都好的方法,把硬盘取下,做好再装上

网友:
真的可以了,真是好东西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老机器很好装的啊    直接装W7   然后在上面去安装

网友:
更换安装光盘  或者 更换光驱试试~~~~~~

网友:
这一切都是浮云  你只需要在MAC里面分一个F32 然后重启进PE 直接安装到你分的区   磁盘工具会把硬盘自动变成混合分区   你也可以直接安装EFI的  就是MAC下分区HFS 记住是HFS 大小数量随便  然后重启到PE直接安装EFI引导的WIN 7  WIN8  WIN10    EFI怎么安装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
什么安装光盘 bootcamp wincloneN多方法都是繁琐的    两种方案 第一是MBR  第二是EFI  第一个 只需要在MAC下用磁盘工具分一个F32 重启直接安装  第二个 MAC下分区HFS 大小数量随便 然后重启直接安装系统    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也不需要设置MAC 更不需要关闭系统安全这种复杂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