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无前后照相无闪光灯

楼主(2018-03-18):
测量j2321座 26脚无阻值应该是摄像头开启信号 只通cpu 可以借1.8电压强行开启吗  FL2330短接一样没有阻值 图纸直接到cpu 是不是cpu问题呀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RFWT@#R#@@#@#T@##@@#F@##@#@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6P 情况跟你一样的啊,没有前后摄像。搞了好久没搞好。

网友:
看看哪里问题呀 我的是cpu可能虚焊 或者断线了不敢搞cpu

网友:
前后摄像,无闪光,基本是2.8供电出问题,短接U2301就能解决,别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左边螺丝孔里面断线了!!

网友:
看哪里问题呀 我的是cpu可能虚焊 或者断线了不敢搞cp

网友:
上周同样问题,换后射像后,搞定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6P 情况跟你一样的啊,没有前后摄像。搞了好久没搞好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6P 情况跟你一样的啊!!!!!!!!!!!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6P 情况跟你一样的啊,没有前后摄像。搞了好久没搞好难搞

网友:
手机不好修啊啊啊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左边螺丝孔里面断线了

网友:
短接U2301就能解决,别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把供电管端接了试一下,一般这种小问题尽量别动处理器

网友:
有没有大神 告诉我 哪里还有测试点 摄像头26脚 或者26脚线怎么走的 经过左边螺丝柱吗

网友:
无照相 螺丝柱下面有没有走线呀 bs2501 bs2503

网友:
螺丝柱下面有没有 照相走线呀 bs2501 bs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