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 V3-471G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18):
   接同行宏碁本,此机器前3月前修过,接机检查故障与以前故障一样,开机电流到0.67掉电,以前是1.05V电压没有,是TP51219控制产生,当时定了芯片回来换上裸板测试还是掉电,修不了,装机准备还客户,阴差阳错的按开关屏幕亮了,好了就好了吧,就开关测试了下,同行取走了,谁知道坚持了3月,现在又坏了,拆机检查还是没有1.05V供电,接着换TP51219 上电亮机了,装好后又出原故障,想想还是开图修吧,供电开机都正常, 就有个基准2V不正常,看到1脚外接一个小电容,开始在板子上一顿好找,找不到,主要是修机水平不行,看图次数也少, 经验不丰富,不过还是找到了,0.1UF的,不知道去哪找,多谢维修群大神的指导,找了个颜色一样的,上去,点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不掉了,测试1脚基准也有2V了,装机测试到现在也不掉了,万用表测量去掉的那个小铁片电容有固定阻止,看来就是他了。 现在懒了, 修机没量,也不想去研究时序,今个记住了,用的时候又忘了。所以导致一直半瓶水,

网友:
广达的老货色

网友:
  直接上图,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