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软排线怎么焊接?

楼主(2018-03-18):
我是个业余的,请问这种排线有那个大师焊过?怎么焊比较好?

网友:
压屏设备能做!找一个修屏的店焊接。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焊接的吧,是用一种胶粘的。

网友:
这种不是焊接的  是用设备压的  一般店铺没有这个压屏机器的

网友:
我只知道一般这个玩意儿损伤了基本这个屏就废了,你找压屏的帮你做估计也不会便宜,效果参差不齐,全看运气吧

网友:
机器 压排 的  ,,,,,,,,,,,,,,烙铁焊容易虚汗

网友:
一般店铺没有这个压屏机器的.......................

网友:
压排,焊接不了的。热压用一宗特殊的胶

网友:
要压屏 的设备才可以,也可以用铲偏光的烙铁试试运气

网友:
挂薄锡  抹一点点好的BGA焊膏  用烙铁压着焊把   试试运气   焊功了得的话应该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