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8-03-18):
       接到一台G465C上电大短路,测得各大电感阻值正常,问题在保护隔离电路之间,用烧鸡法测得上管PQ23发热,拆下换上替代管,打阻值测得公共点无短路,上电后电流依旧是大电流,摸北桥芯片有发烫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已解决是我换错场管型号导致的

网友:
北桥不会导致大电流的,先查电路吧!

网友:
大短路一般是主供电短路。或上管短路。。。。。。。。。。。。。。。。。

网友:
次级电路短路不会打表的,看下北桥后面有没有主电路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继续追查电路吧,感觉跟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公共点已经不短路了,各大电感也没短路现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通电后摸北桥有发烫

网友A:
不短了,就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了,就查待机条件啊,

公共点不短路,但通电还是大电流

网友:
新手前来报道   学习了

网友:
已经查到时什么问题了,原来是我场管换上去不行,原来的PQ23型号是4476的,我换4460的换上去不能通用导致的

网友B:
检查各路供电输出有没有短路,一般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各路供电输出有没有短路,一般是电容

已经解决了,是还错场管型号了

网友:
呵呵要细心  换之前 测试一下自己芯片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