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intel一代I3独显,掉电换新显卡就好

楼主(2018-03-18):
机器是HP G62,CPU是一代I3,显卡是216-0774009.
问题是开机显示后掉电,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没有能超过10分钟的
温度不高,温控电路正常,就直接换显卡
这个0774009型号的显卡能正常显示,温度不高的情况坏了也会掉电

网友:
AMD显卡一般加焊和重植都能搞定吧

网友:
遇到这个就是送钱的 通病了  这个显卡还是比较喜欢坏的

网友:
AMD的显卡是有这情况,换显卡成本不低

网友:
这种掉电显卡只有试试。我这台换了也不行,还在修

网友:
ATI的显卡加焊不行吗?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焊就搞定了

网友:
加焊        重植

网友:
ATI显卡 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