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奇怪现象,关不了机,竟然是IO惹的祸

楼主(2018-03-18):
技嘉ga-h55m-s2奇怪现象,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运行程序也没问题,唯不正常的就是关不了机,一点关机就死机,进PE系统点关机也一样死机。死机状态下测各大电压都正常。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后无果问题一旧。就直接先加焊了IO,再测试竟然正常了。此贴没啥技术含量发出来只供大家遇此问题参考

网友:
技嘉的这块板一般都是ME 问题

网友:
脱焊了?是不是加焊IO附近的元件好了呢?

网友:
要看看H55M的关机时序才看得出来!!!!!!!!!!!!!!!!!!!!

网友:
关不了机和自动开机第一怀疑不就是IO吗,,

网友:
又是经典的干BIOS !!!!!!!!!!!!!!!!!!!!!!!!!!!!又是经典的干BIOS !!!!!!!!!!!!!!!!!!!!!!!!!!!!又是经典的干BIOS !!!!!!!!!!!!!!!!!!!!!!!!!!!!

网友:
关不了机和自动开机第一怀疑不就是IO吗,,
关不了机和自动开机第一怀疑不就是IO吗,,
关不了机和自动开机第一怀疑不就是IO吗,,

网友(2018-07-17):
我刷BIOS。对换BIOS,结果从不能软关机变成关机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