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 6751P 1.0 独立改集显

楼主(2018-03-18):
联想G470 6751P 1.0 独立改集  经加电阻 去电阻    也正常显示 进系统  但是安装集成显卡驱动立马就死机   不发安装驱动   请改过成功的朋友 帮忙 看看那里还有需要修改的...

网友:
改集显麻烦的还不如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A:
没改过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4471-1-1.html

网友B:
帖子里搜啊 有人改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4471-1-1.html

这个不可以证明成功 我的也可以到这个界面   不如果打不上驱动一样白搞

网友:
现在已经放弃了  ......虽然盖成功了  但是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搜啊 有人改成功过

我找了    只能看到点亮 机器..没有进系统 安装显卡   不可以确定OK的

网友C:
这个不是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断了就可以的

网友D:
这本 就是买个板子也不贵吧   最多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 就是买个板子也不贵吧   最多200多

已经改回去了      更换了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断了就可以的

这个不是2.0的   2.0的可以直接断电感就可以用1.0不可以

网友:
直接找到独显的供电去掉   应该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