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cmos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8-03-18):
联想昭阳E47A,主板装COMS电池不触发,不装COMS电池可以触发。换过南桥、刷过BIOS    RTC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看到两个帖子一样的情况  但都没有解决  那位大神遇到过  同样的问题  望大神们给个思路

E47A DAOKL9MB6F1.pdf

网友:
你这帖子一天了,我从上午关注到现在,居然没有任何人回应,其实在求助时,你查时序没有,如果查了,不可能不清楚故障大致出现在哪里

网友A:
插着电池,不装CMOS。时间能保存,能用就这样给客户。

网友B:
rtc复位延时电阻和电容查查,是不是复位的时序不对

网友B:
别光测量电压,时序也很重要啊 乱出起步乱套了,尤其是那些利用电容电阻延时复位的rest 多留意一下

网友:
收到请回复,修好请回复,记着发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复位延时电阻和电容查查,是不是复位的时序不对

电阻 也查了  没问题  还有一个 三极管  都换了    就是 不知道 问题出现在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光测量电压,时序也很重要啊 乱出起步乱套了,尤其是那些利用电容电阻延时复位的rest 多留意一下

客户急着要 不修了

网友:
可能还是RTC电路有问题,楼主你被客户催的急没有发现

网友:
这除了RTC电路问题之外,再没可能啊,还是RTC,细细看,慢慢查,这个着急没用,先把客户对付好,别让催了,沉下心,点根烟,慢慢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着电池,不装CMOS。时间能保存,能用就这样给客户。

我也想这么说 都是他的这个问题好奇怪 我还是怀疑rtc电路的问题 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这么说 都是他的这个问题好奇怪 我还是怀疑rtc电路的问题 你觉得呢

嗯。联想E440的我以前遇过一台。就是这样的。我后面就是不装COMS,让客户自己用电池保存时间。省事。不过我没跟客户说这些,能用就好

网友:
他们说是晶振  但我换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