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景讯星显示器 自己反复亮

楼主(2018-03-18):
景讯星显示器 自己反复亮  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不是开关板 就是驱动板                    ..

网友A:
不良的时间测一下电压正常不。高压开启信号工作没。 屏供电有没?拔下开关板。出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良的时间测一下电压正常不。高压开启信号工作没。 屏供电有没?拔下开关板。出不出问题。

只有一块驱动板 RTD270CLW 的,想刷个程序试试 ,论坛下载权限不够  ,有没有人帮忙下载发一下给小弟 QQ309987686@qq.com 谢谢

网友:
路过  学习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看看大神的建议

网友:
不是开关板 就是驱动板

网友:
先检查下电源板,不行的话那就在检查驱动板

网友:
电容怀孕了     ?????????????????????????????????????????????

网友:
是不是开关的问题啊。如果开关漏电也会这样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拆开看看先啊,这种杂牌驱动板也很容易坏

网友:
高压电源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的,自已现用的就是这种情况,换了一块高村电源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