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华硕不开机B43A

楼主(2018-03-18):
   客户拿过来没有开机,测试不触发,拆机看到明显进水EC腐蚀,南桥背面腐蚀,报价客户同意修,3.3V 5V没有更换EC清理腐蚀点,3.3V  5V出来了,以为好了,触发不亮机,还是查EC条件  LID ACIN  等都正常,以为还是EC换再换还是一样,之后再测RTC点路   发觉RTC电路断路,再触发正常  修复

网友:
新芯箱硬88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RTC是断线  你是看出来的还是测试出来的  是不是进水刚好进在那个位置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EC看不清啊! 附近进水了?

网友B:
又是电容的锅吗,RTC

网友:
不错 进水的机器能这么轻易修好 也算是捡钱机器了

网友C:
这修机神速,进水机子要多测,有些不稳定

网友:
华硕没图纸故计是看出来的吧,有点位也行。

网友:
老板 收徙弟吗 能拆件没有思路 基础薄弱

网友:
进水的机 可以哦 捡钱.........................

网友D:
说实话华硕的主板只能盲修或者看看有没有明显物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是断线  你是看出来的还是测试出来的  是不是进水刚好进在那个位置

看到进水位置,再看点位图,发现不相连了,就是说明RTC电路电压不稳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电容的锅吗,RTC

是直接断线的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华硕的主板只能盲修或者看看有没有明显物损

有点位图的没有什么盲修的

网友:
这波操作真实可以   思路清晰   捡钱啊

网友:
可以的,牛拜的人就是牛白了,爽死了吧,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修机神速,进水机子要多测,有些不稳定

进水的机子主要是看他进水的位置而已

网友:
这机器不怎么常见,华硕机器不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