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E32A700P3D不通电

楼主(2018-03-18):
开机测无5V和12V电压,测5V稳压输入也无电压,此5V是由12V转的,测整流后无电压。测整流管两端电阻几乎为0,整流是由两只MBR5150完成,测其中一只击穿。找不到原号,用HBR3100代换,长时试机正常。

网友:
整流管击穿,下次可以先量一下,还是比较少遇见的

网友:
二极管不是都一样的么?还有不能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