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C 2.2 不触发

楼主(2018-03-18):
机子拿到手  不触发  心中暗喜  以为是刷一刷就好的  刷了还是不触发   开始测量电压  发现BIOS 3.3一个都没
开始倒查   查到3VSUS_ON 由EC   难道EC坏了
开始查EC条件  发现PM_RSMRST#没有     由于3VSUS_ON 没有他没有也正常
没办法 只能查南桥待机条件 发现RTC_RST#  电压拉低了   直接换个电阻  机子开机

头一次见到南桥基本条件没达到  让BIOS没电压的   发出来  附加个原厂BIOS和图纸

网友:
主题  打错了   是X450LC 2.2 版本的

网友:
rsmrst不是ec的条件

网友:
华硕的还有图纸,奢侈哦。RSMrst有的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A:
华硕的还有图纸,牛人啊。。。。。。。。。。。。。。。。。。。。。。。。。。。

网友:
修的出神入化。图纸我取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还有图纸,牛人啊。。。。。。。。。。。。。。。。。。。。。。。。。。。

那个只是  RG  不是图纸

网友:
rsmrst还真搞不懂了,有的机子开机才出,有的待机出,有的说是ec发的,又怎么和南桥待机条件rtc电路有关呢,有点糊了

网友:
修华硕的思路很清楚,,学习,华硕比较难修

网友:
这个好,图纸点位都有,华硕的机子很少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