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u的电源适配器和可调电源

楼主(2018-03-18):
  接了台华硕的x401u不开机,拆机接上可调电源,不过保护隔离,第一个N管都不过,G级电压1v多点波动,又没有电路图只找到点位图,死修烂修,充电芯片和待机芯片都换了,各种条件都正常,死活不过保护隔离,只有断开待机(rt8239b)电路中的B+点才能过,借图如下所示,实际芯片是RT8239B,

后来无意中把原装适配器接上,居然过了保隔,真是白费功夫,想问问:难道华硕这个本子有电源识别吗?还是我的可调电源太次?最后附上华硕x401u点图

华硕X401U PCBRepairTool.rar

网友: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啊  晕   是不是可调电源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啊  晕   是不是可调电源坏了啊

可调电源到第一个隔离管测量有19v输出额,也没过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