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处理BGA焊锡

楼主(2018-03-18):
在废主板上处理过的,方法在图片上找找看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处理的?能不能文字说说

网友:
我觉得搂猪说方法是快速清理焊膏

网友:
我分享一下经验吧,拆芯片时候可以不用任何的助焊剂,温度到了之后直接去下芯片就可以,剩下的事关键点,主板不要等他完全冷却,只需要等到感觉桥片周边的焊锡已经凝结就可以了,马上取下主板,放些助焊剂和有铅焊锡,迅速处理焊盘,然后除掉多余的焊锡,趁着主板热用吸锡线清理干净,然后用洗版水再次清理,再涂抹一层薄薄的BGA助焊剂焊接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怎么处理的?能不能文字说说

不用吸锡线,用酒精棉球直接擦就行

网友B:
没见有多好吧!每个焊点都能擦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有多好吧!每个焊点都能擦平吗?

没问题啊,每个焊点都能擦平,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