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不显示,单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3-30):
一同行送过来联想G475,说是不开机,插电源触发电流0.6多,看电流机器上电基本正常,测复位正常,估计是没跑码!先刷个BIOS涛声依旧!AMD的机器不跑吗让我想到是不是RTC电路有问题,结果+RTCBATT为0.6V左右!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763412455\Image\C2C\Z[73LJH8(1137071B~LC]S4.png 问题找到了!   难道桥短路了!  测对地值600多,看来不像!用镊子短接R577,3.2V有了!找个0欧电阻换上,上电电流0.9~1.0跳变!亮机了!装机测试问题又来了,发现单用电池不触发,适配器状态下充电也正常!充电正常,电池应该没坏!单电池下测试没有3,5V,触发也不出,考虑到插适配器正常开机亮机,待机芯片及降压电路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开启了! 看图VS电压没有,那肯定不会有开启信号了!看图51-ON#控制VS电压,EC-ON控制51-ON#,此时测开关脚无电压,发现PR112到D22断线啦!飞线解决!到此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