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打印机 打出来的图片有水印

楼主(2018-03-18):
前辈们帮忙看看 这是啥原因引起的?换过鼓架 粉盒同样的效果,没招了。 打印机 不常接触 有遇到过的说一声了。

网友:
原因是打印的妹子不够漂亮,换个漂亮的试试!!!

上面那句是开玩笑,真正的原因是定影组件,看看定影加热棍是脏了,还是掉皮了,如果掉皮就只能换了。

网友:
二楼是打印维修高手啊,定影加热棍老化起泡了,换吧

网友:
上棍坏了,常坏的配件.不贵,挺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