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10315-1m 图

楼主(2018-03-18):
谁有10315-1m 外接缺显色

网友A:
应该是显卡这里的问题 先做BGA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这里的问题 先做BGA看看能不能好

集面显显卡CRT是PCH输出的 VGA接口的三基色阻值都正常,现在只能怀疑PCH了想找下图纸更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