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跑马15 不断重启秒杀维修

楼主(2018-03-18):
刚刚接到一台电脑 客户反应长时间没使用 现在开机显示无信号 接上电源 靠 是不断重启 内存 电源(连cpu都换了 最近修到几台cpu坏的 修这么多年 才修到cpu坏的)还是不断重启 接上诊断卡 跑马15重启 不接内存 跑马54 8s左右重启 报价 打发客户走 上论坛查看是否通病  有说风扇接口的管子拆除就可以 但看他的图 和本人的板子不一样 也有的说是bios有问题 但技嘉板子都是双bios 本人还没有刷过 听说下载下来的bios要改过才可以 没啥信心 突发奇想 把两个bios换下会不会就好呢 果然 拆去两个bios 对换下就可以了 奶奶的 还真是bios问题 上图 让大神们看看 雕虫小技 勿喷!!!

网友:
技嘉很多都是BIOS问题 而且都是双BIOS的 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技嘉的通病了,可以从备用BIOS恢复主BIOS。不用动主板但是我忘记是怎么操作的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就是容易坏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BIOS容易坏

网友:
技嘉对我来说 很多通病都是b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