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广州哪里可以维修联想A700一体机

楼主(2018-03-18):
联想A700一体机出现故障,电源适配器和主机应该都有问题,开机不能通电,临时换了一个好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如此。

求问广州哪里可以维修?

感谢!

网友A:
那边应该有维修店铺吧  一般维修店铺都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边应该有维修店铺吧  一般维修店铺都可以修的

主要是不知道哪些店铺维修能力比较强,所以想了解清楚了直接送过去。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系迅维快修 网站右侧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系迅维快修 网站右侧有链接

好的,之前没留意到。多谢了!

网友:
一体机也就是看一下主板,一般是进虫了引起的,蟑螂气味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