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Z87-DH3的主板 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8-03-18):
嘉GA-Z87-DH3的主板 开机就掉电 开机后风扇转一下 就掉电,换过电源,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量了下主板  3.3V  5V  12V也没有发现掉电的地方。 很少修台式机的主板  有经常修这款主板的大师给指点下维修思路  谢谢了。

网友A:
转一下就停,明显是CPU供电短路了,打下看看,再量下其它的供电,如不缺少供电就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就停,明显是CPU供电短路了,打下看看,再量下其它的供电,如不缺少供电就刷下BIOS,

我量了下CPU附近的场管和电容 电感  没有发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