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祼板上电到1.1A 不动 报警2声 一直报警 也不掉电

楼主(2018-03-18):
DELL 5420 祼板上电到1.1A 不动 报警2声 一直报警 也不掉电 ,
刷过BIOS 好几个  一样。接不接内存都这样报警。
    电压内存SMB CLK 正常3.3V   SPD 3.3V    REF 0.75V  内存供电1.5V
看过有个贴子说7520 四声 总结  说有个SUS1.5V 电压没有,我测了下正常。=====贴子中复制了一点<<+1.5V_SUS转+1.5V_CPU电压不正常。输出只有0.38V。此处忘记拍图
测量Q4 D级1.5V.G级电压0V。由SIO_SLP_S3#控制,经测量3.3V,2脚5V,但是6脚缺没有导通。+15V_ALW上拉电压正常
更换Q5后Q4 G级电压17.96V.+1.5V_CPU电压顺利产生。开机不在报警正常亮机。故障解决。

总结:7420四声报警可以测量内存供电以及CPU内存控制模块是否有1.5V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一般都能解决。目前论坛发现这个机器的问题比较多。通病是读卡器接口电容短路。以及4声报警。最后上传买到的工厂BIOS。测试秒亮。刷过不能解决问题的兄弟们可以考虑其他地方的问题了。免得走弯路>>        我这个是5420,看电流 直跳1.1A左右不动 基本无跳变。代换好内存测试,一样。
    版号是DAOR08MB6E2   VER: E2===我的是5420 问题没解决,所以来论坛上问下坛友们,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楼主这个贴给力,以后有遇到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贴给力,以后有遇到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不是的,我这个没有解决,不是这个原因=========修好的是另一个坛友的发的出来的=====我的这个电流1.1A 左右    报二声, 刷了多个BIOS 还是不行。

网友:
电压正常,波形正常不,BIOS刷了,查BIOS脚位波形没,有没断线之类的,还有别的电压,都要查

网友:
1.5V没出来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有没断线之类的,还有别的电压,都要查

网友: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二声报警是什么意思    知道就有个方向了===========

网友B:
好像是不过内存,在就是CPU模块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过内存,在就是CPU模块缺电压

不能确定,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什么

网友C:
报警两声,且看电流是挡内存,示波器测SMBUS,内存复位,内存排阻波形分析走到哪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两声,且看电流是挡内存,示波器测SMBUS,内存复位,内存排阻波形分析走到哪一步.

还没有搞 定这个反修的板==================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啊,下次修到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内存复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