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待机偏高 南桥发烫 怎么做这BGA不弯板子

楼主(2018-03-18):
THINKPAD E555这个机器 客户描述不开机    接电源待机偏高   这种板子做过几个  板子变形厉害   所以  请问一下大家 有什么好方法  烤板也不行

网友:
问大师呀,我还没做过,温度变化要慢一点。

网友:
碰到上返修台会弯版很厉害的板子
我下方风口旁空的位置都会撑著剪过高度适中的竹筷...

网友:
BGA焊台使劲拉住板子,,,下面风嘴离板子远一点  ,最好有柱子支撑板子

网友:
不好控制呀  三星的更是难搞!!!!!!!!!!!!!

网友:
风嘴大小合适,上下风嘴远离,
昨天做V5-471取南桥,包了二层锡纸,桥周围还是有轻微的鼓。
有时你会遇上怪问题,温度高了板子要鼓,温度低了桥取不下来。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问下老师们,,船长应该会告诉你

网友:
首先你的夹具要求一定要好,不然做普通的不明显,薄的就不行了,最好是用无铅的做,不容易沉

网友:
修好了还好,要是修不好,有你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