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漏电40ma能开机但不显示

楼主(2018-03-18):
收到一台iphone7,描述修充电的时候手一抖碰到了别的地方不开机了,拿到手机加电测试,发现漏电40ma,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拆开主板发现显示部分都乱了,先把元件全部归位,拆掉显示IC加电还是漏电,拆掉背光IC,发现底下连锡,清理好加电测试已经不漏电,装回显示IC和背光IC,开机测试依然不显示,测量显示座阻值,好几路都没有阻值,把座子旁边的胶清掉然后就发现电容电感呼呼的往下掉,把电感短接,开机测试,显示正常,更换充电IC,短接电子开关管,充电也正常了,故障解决。

网友:
技术厉害了哥,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
虽然有点难度,但是学习了,顺便水下贴

网友:
这个可以的学习了这资料不错的学习的

网友:
连图片都附上了,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相当不错,技术贴 ,所以说要有耐心 修手机 哈哈

网友:
技术捞,我碰过一台无4G的,修好信号装机就不显示了,嘿嘿,看了你的帖子明朗了不少,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牛逼,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很拉轰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牛逼,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就一个字:牛!

网友:
是不是背面的座子周边的 黑色胶带没有撕掉  吧
导致呼呼掉这么多

网友:
我啥时候能达到你的水平,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