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320R4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8-03-19):
可以触发,不显示,电流0.8几。。人懒,上来刷了BIOS,情况一样。。
测电压,发现问题。。没有显卡电压

5V-S3没电,打阻值都正常。可能有断线。。

直接飞了根线。。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都先搞Bios:daxiao:

网友:
快修快修,楼主够懒的。不过要是自己的机器,快修的不要,还是要精修的把

网友:
图片 清晰  思路清楚  楼主是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