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更换键盘,去铆钉方法。

楼主(2018-03-19):
用指甲剪,比任何方法都好用!!!!!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多次警告不听劝阻!!!

网友:
我试过剪下就断了  还是拿不下来 还是下建盘是 小力点

网友A:
我都是用撬棒磨锋利点一翘一个一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撬棒磨锋利点一翘一个一翘一个

哪种翘棒?最烦拆这种铆钉

网友:
我都是用撬棒磨锋利点一翘一个一翘一个我都是用撬棒磨锋利点一翘一个一翘一个

网友:
都是大神的方法  学习了哦。。。。。

网友:
我也试过,指甲剪和斜口钳都比较好用

网友: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快速取下来。。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简单粗暴 直接往外拉 铆钉自己会断开的 新的键盘直接按进去就可以了 不用特意的剪掉的

网友:
直接拉下来就行,注意手,很锋利的

网友:
指甲钳,学习了,下次试一试。以前都是直接拔的,有点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