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么有效避免爆芯片?

楼主(2018-03-19):
最近帮别人修两台PS3游戏机,显卡虚焊了做BGA,主板预热了一个小时再往下吹,结果芯片爆了,起泡了
为了安全起见第二个主板在BGA上预热了半天在往下吹,结果又爆了,顿时都蒙蔽了
无奈只能买显卡芯片了
我的BGA是 ZM-R5830
各位老师傅们都是怎么避免爆芯片的?

网友A:
老师傅!!看你戴的手套我就觉得芯片容易被静电打死!!!!:jingxia:

网友:
也不一定要预热你那么长时间  预热温度高一样爆  用锡纸贴在硅芯片上 可以保护爆芯片

网友:
温度和风量很重要,预热时间不需要那么长

网友:
就是要用锡箔纸贴下 然后就是自己要找到适合的温度点

网友:
注意 温度,主要是了解有铅还是无铅 这种芯片在第4段跑到一半的温度时,就要去弄下芯片看可以动不。可以动了就可以取了,毕竟芯片薄容易坏 我用的也是卓茂的BGA很好用的。不需要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看你戴的手套我就觉得芯片容易被静电打死!!!!:jingxia:

带上这个手套一巴掌能打死你:@

网友:
看这显卡的造型 似乎是GO6200 N年前有一款东芝的笔记本就用这芯片 搞这种芯片上带颗粒且全封胶的 BGA要下风口温度高 上风口温度低 上风口温度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就可以 而且做BGA基本不需要预热的 直接干 除非那种特别爱变形的板子 可以适当预热 温度100多度 预热3-5分钟足够了

网友:
BGA都没有碰过,只能看大师的回答了!长知识

网友:
预热跟风度一样中要  但是要加剔纸  但是这个芯片要崔那么久么!!!!!!!!

网友:
我的是迅维的BGA,没有遇到爆芯片

网友:
温度不要调得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