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81174

楼主(2018-03-19):
(图片)

网友:
这个主控驱动芯片一般在哪种板子上比较多哩?

网友:
都是台机用的么?  还是服务器主板用的     貌似比较复杂

网友(2018-04-24):
楼主很细心  一般 会认为开启有电压就行

网友:
good thanks you for share

网友(2018-09-01):
这个芯片显卡上用的比较多 960显卡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