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电脑硬盘分区 系统盘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8-03-19):
Diy 电脑硬盘分区 系统盘越大越好吗?

网友:
一个硬盘一个主分区,我就是这么做的,不管它多少T。
        把一块硬盘分成C盘D盘E盘主要是因为以前XP年代重装系统时需要格式化C盘,如果只有一个C盘又没有备份那原来的数据岂不是都丢了, 还有装ghost系统也要格式化C盘。但是,如果你按照安装须知给出的方法安装Windows 7及以上的Windows版本是不需要格式化C盘的,原来的系统、程序、用户文件夹里面的东西会放进Windows.old文件夹。
        其实这样做没什么特别好处。有一个作用是,可以在同一个硬盘上安装多个重装系统。
        一般都会说C盘要分小,Win7要80G就可以了,事实证明这个大小低于平均需求。反正对于我来说,C盘256G我都觉得很少,你应该知道自己C盘要用多少。确实大多数软件都可以装在D盘,然而很无奈的是很多几个G大的软件(像微软自家的产品还有欧特克的软件),尽管你选择了装在D盘,然而大部分体积都是耗在C盘上。Windows本身加上更新也非常占空间(Windows文件夹都动不动三四十G,不信你看看),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导致C盘总是堆得特别多,而其他几个盘几乎没什么东西(除非你有一大堆视频和资料),C盘就算分得再多也是占得最多和第一个红,所以强迫症的我就干脆只要一个C盘了。

网友:
系统盘要不要大,并不影响系统速度,
因为启动顺序是先boot然后分区缓存,
没缓存就读windows文件夹,
缓存是内存的映射,和硬盘没关系,
所以另一个答主的必要条件不成立,

但是硬盘的最小系统盘大小要计算
通常如果系统盘除了系统啥也不装
最小可以30g起,因为正常windows装好大概15g左右,加上运行时垃圾能用个1年左右,
如果你会清理运行时垃圾,哪就不用管了

一般正常装机c盘分80往上,防止一些不得不装在系统盘的程序积累大多,重装系统太频繁

分区的目的是分类存放,重复使用,不然重装一次啥都没了,如果啥都不装,或者只运行一个简单程序,不分区也没关系,就这样

网友:
软件放c盘,可单独存储放其他盘
看自己实际情况

网友:
不是越大越好,因为系统启动时要读取系统盘全部的东西,分的越大启动时需要检测读取的就越多,会影响开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