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华硕X450V笔记本维修-板号:X450CC 2.1

楼主(2018-03-19):
探讨-华硕X450V笔记本维修-板号:X450CC 2.1

问题现象:到手现象 开机能显示-1分钟不到就花屏-有点横线的那种- 花屏后就点不亮了,冷机子又可以开。

维修过程:加焊显卡芯片-后既然不出CPU供电了--内存颗粒不发烫-各种屏蔽板载内存-刷BIOS 换南桥1.8V的供电芯片都不能用(JJ=那个供电芯片)-产生的是1V左右不是1.8V  换了几个都是1V-----现在还是不出CPU供电 电流跑到0.270左右不动-显卡微微发烫 别的电感都有电压出来 就CPU的没有-- 附上图

网友:
加焊显卡温度不高:220度----目前CPU轻微加焊到220度 现象一样!!还是跑0.200不动-没思路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638-1-1.html这个屏蔽法也是测试过

网友:
把显卡拔掉

网友A:
建议先把供电搞正常了再说

网友B:
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吧。。。??

板载内存没有发烫呢-难道花屏就是内存问题?????这个屏蔽用拆掉现有的内存颗粒吗

网友C: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也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屏 或者屏线  我建议楼主先加喊显卡是下吧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把供电搞正常了再说

没思路了 供电这个貌似也和内存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思路了 供电这个貌似也和内存有关系

内存就是有问题供电也会出来,除非有后级有问题,比如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就是有问题供电也会出来,除非有后级有问题,比如轻微短路,

这种和南桥关系大不  我是加焊显卡后没有的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也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屏 或者屏线  我建议楼主先加喊显卡是下吧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试下

显卡加焊了很多次了-唉 平线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