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65TOC-1GI REV:2.1 不亮维修

楼主(2018-03-19):
最近接到一些网吧显卡和主板,主板已经搞定,显卡也是刚刚修完,显卡主板都有通病,主板通病是短路,这个没啥好说的
显卡只有四块 有三块是一样的故障,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频发的故障
首先是测量供电

GPU供电没有 控制芯片是UP1605Q这个芯片的脚位定义没找到,重要的几个脚位还知道的
测量芯片供电18脚

正常
测量EN 3脚
电压0.08V不正常
从EN跑线 到三极管  Q18  Q219测C极电压
都没电压  那就解决了它们   都拆了  再测量芯片EN脚位已经有1V左右的电压了
已经输出GPU供电
上电测试OK

网友:
没有芯片图纸,也能修这么块 楼主的功力深厚啊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没有芯片图纸,也能修这么块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A:
我想知道什么型号的的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什么型号的的显卡啊。。

技嘉GTX650TI 1G D5 REV 2.1 标题就是型号呀,技嘉型号就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芯片图纸,也能修这么块 可以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没个几天是不行的·

网友:
没有芯片图纸,也能修这么块 可以可以 而且查的这么仔细

网友(2018-07-29):
楼主老司机了没有芯片图纸,也能修这么块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
一般这种不是很复杂的 没有供电 核心没有短路的话 场馆正常的话 基本就是芯片坏了 ,直接换都能好,百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