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不开机

楼主(2018-03-19):
接到一片技嘉A55不开机。拿到手一看。在开机针旁边
有一个6脚的芯片烧了个洞
直接拆了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A:
拆了不会对主板造成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不会对主板造成影响吧!!!!!!!!!!!!!!!

应该是防静电作用      我猜测的

网友:
又是防静电器 引起的

网友:
拆了不会对主板造成影响?????????????

网友:
这个技术厉害了,秒杀的节奏,这个是个保护来的,拆了也没事

网友:
这个跟USB的六角芯片一样的效果,只是防静电的

网友:
这个运气真好。。。。。。。。。。。。。。。。。。。

网友:
不有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去吗  这么暴力 直接拆

网友:
不需要再换个新的吗?缺一个原件一点影响也没有?

网友:
不要换吗

网友:
不知道会稳定吗

网友:
开机针脚的防静电芯片,拆了也无妨

网友:
什么芯片啊?不影响开机吗??????

网友:
我只能说眼利真好,一般很难发现。。。

网友:
只是折下来吗?缺一个原件一点影响也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静电作用      我猜测的

针脚边上六脚的一般来说好像就防静电管吧,那个拆了也毫无影响的嘛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过压保护或是防静电的,拆了一切正常,不要担心,已经有技嘉其他主板上试过了。

网友:
楼主,你也不查查芯片型号,起什么作用的,就干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