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D3 8G美光内存条的SPD

楼主(2018-03-19):
如题如图,有的兄弟能否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这个要刷资料、、、、、、、、、、、、、、、、、、、、、、、、、、、、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spd的问题,又没人提供资料,那么你就要先读取spd,然后通过工具分析他的容量,颗粒数,频率等是否正确,如果有明显错误那么你就可以根据颗粒的型号,颗粒数,数据手册来编写spd资料再刷进去。

网友:
我有跟你这个版型一样的好的金士顿行货内存 给我个邮箱传给你SPD
SPD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