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1开机不出sus

楼主(2018-03-19):
客户的5521失水,上家处理干净了,没修好,通电待机正常0.0046,开机0.016,没有耳机电压,测io不出susp#,kb9012自带程序,边上还有一个bios芯片,刷了没用。rsmrst没有电压,pbtn也没有电压,时io问题吗。有遇到过的聊聊。电路查了,没有断线或者烧的

网友A:
查IO的供电时钟复位,再查PWBNT信号,有问题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的供电时钟复位,再查PWBNT信号,有问题干IO

pwrbtn信号没有,io换了,程序也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可能程序刷的还是不对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过保护隔离再测试EC工作条件可正常

网友:
好了,io换了,不是io的问题。vl电主供电开启信号的问题。19v没过来,飞线好了

网友:
敢问楼主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网友:
这个描述太粗了,这个上来就应该先查待机问题,EC的待机也是待机芯片给提供的,等待机正常,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都正常了,按下开关有跳变了,那还不发出SUSP#那就肯定是EC 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从最原始的rtc电路开始查 我遇到过rtcrst不正常没有pwrbtn

网友:
这个主要看看进水的地方断线什么的吧。。。。。。。